三菱CPU密码破解 高手 高手!!!!

楼主(2015-11-02):
现有三菱Q01密码忘记了 忘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用监听软件监听得到的数据发上来,就能找到密码
指教下呗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530123&page=1#1701208
这是什么!!看不懂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