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SPD测速求解

楼主(2015-11-02):
600个脉冲的旋转编码器如何用SPD指令来写呢,周长300mm、速度m/m

网友A:
看看这个
下载积分:+1(tjxiaoh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谢谢大神,这个资料我也有,该怎么转换成m/min呢

网友A:
RPM是每分钟多少转,周长是300MM。如果按上面的资料转换成线速度
900*300 /1000=270m/min

网友B:
顶!d=====( ̄▽ ̄*)b楼上的

网友C:
纯粹是数学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粹是数学公式

网友D(2016-10-13):
我怎么测速没有数值啊,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