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五相接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5-11-02):
电机出线如图:十根线 ,怎么样接成5根线,连接上驱动
驱动端子5根线为蓝,红,橙,绿,黑。
电机为PK566-A,驱动为RKD514L
[attachment=141050]

网友A:
[attachment=141053] [attachment=141054]
从官方提供的选型手册,使用手册,再和你提供的型号来看,很有可能选型错误.

网友A:
官方提供的是五相驱动器,电机出来也是5线或带报闸的7线.
你的10线何来????????????

楼主:
电机是二手的,出来10根线,上面的图纸我也有,现在是那10根要怎么样并成5根和怎么排列?

网友A:
[attachment=141081] 看图片.

网友B:
参考下以下网址我的回复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531445&page=1#1708849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