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2015-11-02):
求助各位老师:三菱FX系列PLC不停机状态下,上传、下载怎样设置和操作?望各位老师指教,拜谢!

网友A:
联机后,选择监控状态下写入模式就可以了,
上传无所谓。

网友B:
下载可以不停机,上传就不行,不过你可以在写入模式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