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GX软件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11-02):
不知道大家遇见过没有,写入模式时行修改一个软元件,新元件写入旧的依然保留,修改输出部分会在下面并联一个。修改时候很是麻烦,不知道设置到底哪出了问题。

网友A:
软件右下角有个“改写”或“插入”
按“insert”切换
你这样应该是插入模式
下载积分:+3(dudu) 真诚感谢!

楼主:
感觉回答,确实是这样。

网友B:
学习了1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C:
你的是插入模式吧

楼主:
是的,谢谢,以前都没有注意这种情况。复制到新建的程序,也行。应该是误按了

网友D:
学习了 很有用

网友E:
我也碰到过 学习了!

网友F:
插入模式 按insert切换就好了

网友G:
你的是插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