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2):
1.做的是一辆模型车,不是汽车 所以要电池供电。但是我找不到直流伺服控制器和直流伺服电机 比较好的,能推荐下?

2.如果用交流 是否可以吧电池接到逆变器上 逆变成220v来给交流伺服电机和控制器供电?

3.开关电源是否一定要插着电源?有没有像电池那样的可以拿掉电源供电的?

本人是学生。在研究这些,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1不知道你打算做多大的,电动车的控制器和电机希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 2电池加逆变器是可以提供220V电源的。  3用开关电源干什么,直流电可以用直流电机和控制器的。电池加逆变器加开关电源也行。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B:
    做模型车,不知道你做多大的,建议用步进,价格便宜,有小功率直接使用24V电源,同时体积小很……在不需要高精度地方用起来和伺服差不多,驱动方式也差不多。

楼主:
    大概90cmX45cm  的PLC小车。先做可以遥控的,在做自动的。  用步进效果如何?           老师是为了以后长远打算,所以选择控制精度更好的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知道你打算做多大的,电动车的控制器和电机希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 2电池加逆变器是可以提供220V电源的。  3用开关电源干什么,直流电可以用直流电机和控制器的。电池加逆变器加开关电源也行。

    大概90cmX45cm  的PLC控制伺服电机小车。选用PLC是为了强化学生学习。提供24V或48V电池。先做触摸屏控制的,在做自动的。     老师是为了以后长远打算,所以选择控制精度更好的伺服电机。

    电池加逆变器加开关电源  你的意思是 电池加逆变器给开关电源供电吗?

    但是逆变器要给  控制器和电机 两个电器供电的。是不是电池加逆变器不妥?

    PLC选的是FX3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模型车,不知道你做多大的,建议用步进,价格便宜,有小功率直接使用24V电源,同时体积小很……在不需要高精度地方用起来和伺服差不多,驱动方式也差不多。

    大概90cmX45cm  的PLC小车。  现在对载重量没啥特别要求。用步进效果如何?           老师是为了以后长远打算,所以选择控制精度更好的伺服电机。

网友C:
    按你说的,用三菱的sfc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