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5-11-02):
如题,如果电机被中途停止,再次起动继续运行到要求参数停止,怎样做到?谢谢大家!
相信自我!

网友A:
是通信的还是给脉冲的?

网友B:
继续就是了

网友C:
用绝对定位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发脉冲的形式怎么做?
相信自我!

网友D:
用绝对定位指令、直接把输出断开就行了 ,再接通会继续走的 直到脉冲量发完

楼主:
不知道信捷pLC行不行?
相信自我!

网友E:
不知道断电不,不断电可以

网友F:
这个你的有东西 最好买一套回来自己试
牌子无所谓 三菱 台达 国产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