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0gm問題

楼主(2015-11-02):
想請問一下FX2N-20GM接線問題,目前我馬達是用步進馬達,然後我想要單純用FX2N-20GM控制,
接線與程式如下,馬達完全不作動,不確定是接線問題,還是程式問題,麻煩各位大神解救一下,謝謝!!
SVRDY & SVEND 接GND
COM2/6 接 5V
Vin 接 5V
FP接 PLS-
RP接 DIR-
COM5/9 接 GND

网友A:
手动模式试一下吧,不用程序 手动模式下配置一下参数 是可以试试接线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B:
对接线图

楼主:
想請問一下,目前我XY接線是一樣的,但目前我用手動模式測試,只有Y軸會動、而X軸不會動,不知道是哪裡有問題,有前輩可以解惑一下嗎? 謝謝!!

网友A:
上面有指示灯的。。看看指示灯的状态。楼主今天进论坛2周年呢祝你好运

网友C(2016-03-18):
把开关打在manu(手动),手动测试这个轴,因为你的Y轴是好的,那你可以把Y轴的线接在X试试。如果不行,那可能是X的输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