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懂液压,问下啥叫插装阀?

楼主(2015-11-02):
今天修一液压设备,电气故障排除后观察工作,看到液压油路里换向阀下面还装着两个阀,问了下说是插装阀,百度了一下好像介绍这方面的不多,哪位师傅帮我解解困惑?下面两个是什么阀以及原理?
楼下几位师傅,图片贴上来了麻烦看看来讲解讲解

网友A:
说白了就是液控单向阀的一种,
下载积分:+1(工控时光机)

网友A:
也没看到你的油路图

网友B:
应该是插装阀
下载积分:+1(工控时光机) 真诚感谢!

网友C:
每个阀有独立的功能,除换向功能没有外,其它功能的都有,做成插装件,由油路块的油路来决定阀块的功能。方便维修,体积小。
下载积分:+3(lvpretend)

网友D:
三楼正解,加大电磁阀的单位时间内的流量 [attachment=141116]看看这个是进口设备的油路图
下载积分:+1(工控时光机) 真诚感谢!

网友E:
三楼正解,加大电磁阀的单位时间内的流量
下载积分:+1(工控时光机) 真诚感谢!

网友F:
我觉得也是插装阀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G:
在一些缸径较大的设备上基本使用插装阀,原理上面都说了,如果仅仅靠一些比例阀/换向阀的口径流量,那还有速度,加快流量都是小流量控制大流量(插装阀)的方法。
延用在电气上,如可控硅的控制极/晶体管的基极也是同样的原理。
下载积分:+1(工控时光机) 热心助人!

网友G:
根据图片显示你这个不是插装阀,应该是换向阀--单向截至阀--节流阀组成。

楼主:
再上两张美图

网友H:
根据照片,不是插装阀,是叠加阀。
换向阀--液控单向阀--单向节流阀。
根据阀的配置,油缸是上下运动,液控单向阀是防止失压下坠,单向节流阀调节上下速度。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电梯与堆垛机) 热心助人!

网友I:
叠加阀中的单向调节阀,控制油缸双向的流量,以达到油缸运动的速度,插装阀是一个大的集成整体,就是一个大的铁块里面有不同的孔径,内部就有插装阀。
  • 下载积分:+1(电梯与堆垛机) 热心助人!

网友I:
    最上是换向阀,再是可控单向阀,再是单向调节阀,第二个阀是起互锁做用,比如,油缸在提升物体在一定的高度时,停下来,这时油缸不会因自重而下降。第三个阀的作用是,调节油缸的速度,
  • 下载积分:+1(电梯与堆垛机) 热心助人!

网友J:
    哪个应该是精密的节流阀,可调节油的流动速度
  • 下载积分:+1(电梯与堆垛机)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师傅的热心帮助

网友C:
    一个是液控锁,一个是调节阀。如11楼所说。

网友I:
    现在的设备基本上都有液压系统,一般维修人员和程序调试人员都是要熟悉液压系统的,如果楼主对液压系统不是很懂,那么你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电子书液压系统设计与原理,里面就有这方面的知识,多查资料,看资料,这样会有很大的效果。
  • 下载积分:+1(电梯与堆垛机) 有这个打算,师傅您哪里 ..

网友I:
    楼主看一下吧!这个里面有你所要的内容
    啥都看不到啊?

网友K:
    这个不是插装阀吧,这种是标准的叠加阀

网友B:
    中间是液压锁,就是两个液控单向阀互锁,

网友B:
    中间是液压锁

网友L:
    调节流量,快慢的

网友M:
11楼的正解。

网友N:
11楼正解,看来11楼的兄弟技术很全面

网友O:
换向阀下面这个叫液控单向阀,也叫液压锁,就是防止AB口的液压油泄漏的。
再下面这个叫节流阀,调节AB口回油流量大小的
没有插装阀,三个都是叠加阀

网友P:
从图片上面看,,,电磁阀下面是双向液压锁,再下面是节流调速阀,没有插装阀,,,一般的情况,插装阀是用在大流量,或者高压的情况下,实质上,就属于一种液控单向阀,而先导的液压控制部分,是用体积比较小的电磁阀来控制的,

网友Q:
中间那个阀主要起到:杆在任意位置上都起到自锁的作用,直到最上面的那个电磁阀得电!
最下面的那个阀:调节杆在油缸上作伸出或缩入时,起到调节速度的作用!也叫节流阀!
这种结构多用于平面运动上,也有用在上下(油缸不大的情况下),
像注塑之类的机器,上下运动的油缸(特别是加高压)都是另外加装一个独立的平衡阀!且这阀不能直接用主油压力来直驱的!

网友R:
是叠加阀,中间是液压锁(两个液控单向阀组成)防止立式油缸下滑,液压剪板机,折湾机都有这东西,最下面是单向节流阀,可以调节油缸伸出和缩回速度的

网友S:
插装阀就是用来增大大流量的。如果在设备上能看到又大又粗的油管,那这台设备9成以上是有插装阀的。

网友T:
一个一个的堆起来叫叠加阀,把一个阀插到别阀或者集成阀或者油路块的肚子里面叫插装阀,大概是这个概念。

网友U:
这个应该不是插装阀把?

网友V:
看图像液态锁和节流阀

网友W:
这实际上就是先导阀,平时我们气压控制是靠先导气控制主阀,这底下的机构相当于是先导液体来实现阀动作!

网友X(2015-12-04):
二通插装阀
1  简介
             插装阀是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大流量液压系统中的一种新结构的液压阀品种。传统形式的液压阀,没有大流量和超大流量的规格。因为传统结构形式的三大类(压力、方向、流量)阀,很难做出大流量和超大流量规格的阀来。勉强做大些(流量),也是体积庞大,管路多而粗,配管工作量大,容易出现漏油、振动、噪声以及安装维修困难等。
          为了满足大流量和超大流量液压系统的需要并消除上述弊端,插装阀应运而生。由于构成插装阀的插装件只有两个工作位置——“开”与“关”,而且多是锥阀形式,故又称为逻辑阀和锥阀式阀。插装阀有二通和三通两种,但三通式的结构通用化及模块化程度不及二通式,所以插装阀均指二通插装阀。
插装阀的优点
①可实现大功率控制,压力损失小,发热小。这一方面由于二通插装阀的使用减少了许多管路,沿程损失小;另一方面单个插装阀单元(逻辑阀单元)较之同口径的常规阀压力损失大大降低;而且能通过常规阀无法比拟的大流量,常规液压阀根本就无法有这种大流量(大功率)的产品。这种通流能力是常规阀不可想象的,所以插装阀适用于高压大流量大功率的液压系统。
②插装阀主要由逻辑单元(插装件)构成,它现已标准化,可组织专门生产厂家生产,利于批量生产,可降低成本和能专业化生产,从而提高产品质量,设计时也可方便选用。
③无高速换向冲击:这是在大功率液压系统中最容易出现也感到头疼的问题。仰仗于插装阀为尺寸紧凑的锥阀式结构,切换时控制容积小,且无滑阀式阀的“正遮盖”概念,因而可高速切换,通过对先导部分的元件采取一些措施和适应切换过程中过渡状态的控制,可大大减轻切换时的换向冲击。
④具有高的切换可靠性:  一般锥阀式阀难以因污物而引起动作不良,压力损失小、发热小,加之阀芯有一段较长的导向部分,不易产生歪斜卡死现象,因而动作可靠。
  • 下载积分:+2(zhangyq99)
  • 下载积分:+3(dmh) 感谢分享!

网友X:
插装阀的优点
⑤因为插装逻辑阀国内外已标准化,无论是国际标准ISO7368,德国DIN 24342以及我国(GB 2877标准都规定了世界通用的安装尺寸,可以使不同制造厂的插装件能够互换,而且并未涉及阀的内部结构,这也给液压阀的设计工作留有广阔的发展余地。
⑥插装逻辑阀便于集成化:可以将多个元件集中在一个块体内,构成一个液压逻辑控制系统,较之用常规的压力、方向和流量阀组成的系统重量可减轻1/3~1/4,效率可提高2%~4%。
⑦反应速度快:由于插装式阀是座阀式结构,阀芯稍一离开阀座即开始通油。与此相反,滑阀式结构必须走完遮盖量后才开始接通油路,完成控制腔卸压而打开插装阀的时间仅需1 0ms左右,反应速度快。
⑧只需改变先导阀或者更换控制盖板,便可改变、增加再生控制性能,精心选择控制盖板中的阻尼尺寸,可改善控制性能,防止冲击。
⑨由于插装件(座阀式)为加压关闭,没有滑阀式阀的间隙泄漏。
    因而,插装阀的应用日趋广泛,由插装阀组成的插装液压系统广泛用于塑料、钢铁冶炼、铸锻液压机械、工程机械、交通运输等各种大宗液压设备上。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使用插装阀的液压设备已越来越多,大型液压设备使用插装阀组合成液压系统是液压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网友X:
2.插装阀的工作原理
         组成插装阀和插装式液压回路的每一个基本单元叫插装件,插装件有三个油口:主油口A与B及控制油口X(C、AP)。从X口进入的控制油作用在阀芯的大面积Ax(Ac)上,通过对控制油Px的加压或卸压,可对阀进行“开”、“关”控制。如果将A与B的接通叫“1”,断开叫“0”,便实现逻辑功能,所以插装件又叫“逻辑单元”,插装阀又叫“逻辑阀”。
    图5—3 1 5所示为插装单元(逻辑单元)的工作原理图。
3  插装阀的组成和基本结构
          插装阀有盖板式和螺纹式两类。盖板式插装阀由先导部分(先导控制阀和控制盖板)、插装件和通道块(阀体)等组成,其基本结构如图5—3 1 6所示。图(a)中的衬垫在图(b)中是与阀套连成一体的结构,也有衬垫与控制盖板连成一体的结构,在修理中均可见到。
(1)插装件
①插装件的组成  插装件由弹簧1、阀芯2、阀套3及密封件4等组成,构成插装阀的基本单元(逻辑单元),如图5—3 1 7所示,阀芯与阀套构成一个座阀式阀,关闭时密封性能好。阀芯底部形状有多种形式(见附录3),以适应方向控制、压力控制和流量控制,以及缓冲、阻尼、安全保护等多种附加复合控制功能的不同需要。
②插装件的图形符号
           插装件的图形符号已经国际标准化(见ISO1 2 1 9),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进口设备来自不同国家,插装件的五花八门的图形符号常出现在各种液压设备的技术资料中,图5—3 1 8为其几例。
③插装件的面积比
        插装件中的三个面积AA、AB、Ac(Ax)的大小选择对插装阀性能影响很大,尤其面积比值的选择更影响到插装阀的开关性能、阀的启闭性能(开启压力的大小)以及流动方向的可能性等这样一些基本性能。
        目前国内外的插装件使用面积比大小的选择来取代上述三个面积的选择,以决定何种数值的面积比
    适用于方向控制、压力控制和流
    量控制,换言之,方向控制、压
    力控制和流量控制的插装件中,
    采用着合适的不同的面积比。

④内供与外供、内排与外排插装件
          与常规阀一样,插装阀控制油的供油方式和排油方式,根据不同情况的需要,也有内供(内控)和外供(外控)、内排和外排等不同的组合方式。
          如果控制油X不是引自插装件的A口或B口,而是来自其他部位或者由单独小流量泵供给,则称为“外控式"插装件[图5—320(a)、(b)];若控制油X通过通道块(阀体)的内流道或者阀芯上的小孔由A口或B口引入到控制腔则称为“内控式”插装件[图5—320(c)、  (d)]。
         控制油引自A腔的内控式,在阀关闭时,来自A腔的控制油进入X腔后,会沿着阀芯与阀套之间导向圆柱面的环状间隙漏往B腔,即A、B腔之间存在内泄漏;若控制油引自B腔,则A、B腔之间不会存在内泄漏的现象;同时由于A腔、B腔要与负载相连,负载压力pA或pB的变化和冲击对阀的工作状态存在影响,所以必要时应选用外控式。一般控制油引自A腔的内控式阀宜用于A→B的油流;引自B腔的内控式阀宜用于控制B→A的油流。

网友X:
⑤内流式与外流式
          插装阀的基本流向一般为内流式,即从A→B,而外流式则为B → A。面积比(AA:Ax)为1的滑阀式插装阀因为AB=0,因而只能为内流式,一般只用来作压力控制阀。
         面积比(AA:Ax)小于1的插装单元,方可实现双向流动(内流与外流),方向控制与流量控制阀需要双向流动的诸多,因而多采用这种面积比,例如l:1.5、1:2等。
         面积比(AA:Ax)接近于1(如1:1.07)的插装件一般也只适用于内流式,如果用于外流式(B → A),则阀的开启压力将很大。只有面积比(AA:Ax)为1:2的,双向开启压力才相等。
          对于只允许由A → B单向流动(内流式)的单向阀,其反向(B → A)的密封严密;而对允许B → A单向流动的单向阀,反向则存在B → X腔之间的内泄漏,同时还存在反向瞬间开启的可能性。

⑥常闭与常开式
           (图5—321)  插装件最多的为常闭插件,所谓“常闭”是指在零位(未通入控制油)时依靠弹簧力将A与B之间的通路关闭;所谓“常开”是指在零位时依靠弹簧力使A与B之间保持流通状态,当有压力控制油时才予以关闭。
          有时候并不需要弹簧力也能实现“常开”或“常闭”,这需要控制盖板与先导阀的配合。

网友X:
(2)控制盖板
控制盖板作为插装阀的先导部分,其用途有:
①固定先导插件于通路块内并密封通向插装阀的各通道;
②内部加工了一些控制油道,在某些控制油道上还设置若干个阻尼螺塞(固定节流小孔)或堵头,用以调节插装件的响应时间,控制插装阀芯的开闭时间,并控制控制油的走向导通与否;
③内装一些小型液压元件,如梭阀、先导阀、调压阀等;
④控制盖板底面装在通路块上,底面一般设有控制油进口X、Z1、Z2,控制油回油口Y以及通主阀芯上腔的AP(或用Ax、Ac、表示)油口,它们根据情况或堵住或导通,控制油口X 、 Z1、Z2控制压力油的来源可以来自A或B,也可以来自液压系统的其他油路,分别叫“内控”或“外控”;
⑤控制盖板上端面上可以是全封闭的,也可以安装小型电磁阀作先导阀,相应的油口与电磁阀相配,另外控制盖板的上端面上可安装流量调节用的阀芯升程调节螺钉,以限制与调节插装阀芯的开度,实现对流量的控制。
          总之,控制盖板的作用是用来沟通先导控制油路并对主阀的工作状态进行控制。控制盖板一般分为方向、压力和流量控制盖极三大类,还有进行组合构成功能复合的控制盖板等。

网友Y:
好像压机上面用的常见,咨询一下大田压机或博可压机维修工程师。

网友Z(2016-01-05):
留个脚印,方便学习。
不断向前

网友AA:
单向阀与流量阀

网友AB:
插装阀就是插进阀块中的 你百度SUN插装阀

网友AC:
说白了 这个应该是单向节流阀

网友AD:
图片从上到下依次是:
1.换向电磁阀
2.先导式阀体
3.节流阀体

先导式电磁阀,快速打开阀门换向。

节流阀控制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