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脑

楼主(2015-11-02):
各位大师,谁用过工业电脑!工业电可以安装组态王软件吗!

网友A:
工控机 可以装

网友B:
装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可以装的
QQ:532904130

网友D: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它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E:
随便一台电脑都可以当做工业电脑,只是普通电脑的各个配置不是按照工业环境设计选用而已。

网友F:
X86架构的电脑装上win就可以安装组态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