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外围设备接口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5-11-03):
请教一下大家USB接口应该是同样可以连接电脑,不知道需要什么驱动程序,我用的是GX编程软件,选择的是FX1N型号。RS-422连接是没有问题的。USB也试过,需要驱动程序。请教大家两个外围接口是同样的功能吗?

网友A:
如果用GX WORKS2软件的话,软件本身就带驱动。你第一次用插入USB的话电脑会提醒你安装驱动的
按提示自己安装就可以了,选型就选FX3G.
如果是GX DEVELOPER8.86软件的话,就要单独安装驱动了.这个比较麻烦
下载积分:+5(dudu)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