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安川伺服转矩控制

楼主(2015-11-03):
有一个管接头拧螺纹口的项目,完成拧的工作以后,偶尔会出现一个拧偏的,领导提出使用转矩模式,根据转矩的限定,判断是否拧偏,小弟伺服用的少,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转矩模式如何实现这个功能?不胜感激啊

网友A:
额。。,有个参数,可以限制输出的力,再通过一个I/O,或者通讯,当力量达到你的设置值时给你上位一个信号,你就知道现在的扭矩大了,就可能偏了
我也是这种思路,但是不知道伺服的那个端子可以输出这个信号

网友B:
转矩,归根结底还是电流问题,监测电流就好
这个电流PLC能读取吗?
安川伺服转矩控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