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求大侠指点,FX1N怎么求100组数据中的最大值最小值!最好有程序样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冒泡算法,程序就不写了,

网友B:
你试试数据查找指令SER,该指令最多可以查找256个数据。
FX1N没有这个指令。

网友C:
D0~D99   最大值

  M0
--||---|---[< D0 D0Z0]-----------[MOV D0Z0 D0]
         |------------------------------[INC Z0]
         |---[> Z0 K99]-------------[MOV K0 Z0]
                                        |------[RST M0]
谢谢,我试下!
  • 下载积分:+3(cexo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