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触摸屏,碰到个问题,求教下前辈们!

楼主(2015-11-03):
公司里面一台型号很老的普洛菲斯触摸屏,连接一个也是型号很老的永宏PLC,我今天把屏幕里面的程序读了出来,修改了下报警信息,再重新写进去,触摸屏竟然报错了,弄了半天也弄不好,有没有哪位前辈碰到此类问题啊?

网友A:
触摸屏的程序里面的通讯波特率等参数设置要正确与PLC的一致,可以将程序发上来大家帮你看下

楼主:
这里是程序,哎,对这型号的屏幕不熟,看着这通讯参数一样了,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B:
屏幕很老了,如果通讯参数设置正确,则看看是否原因是下面的:
普罗费死的屏幕软件对国内的好多品牌PLC的驱动支持并没有集成,好多驱动需要单独安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