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FX3U控制步进电机 程序 求指教

楼主(2015-11-03):
附上程序图档
请大神帮我看看,有无需要修正的地方
另外小弟想知道,如何写出能加减速控制的程序
劳烦有经验的大神协助我,给我一些指教

网友A:
M8029是指令执行结束标志,plsv是可变速脉冲指令,它什么时间能执行完呢?倒数第二和第三行没看懂什么意思,请指教。
其實底下兩行是給相對定位指令使用的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B:
第21步没有结束条件,你那个D0是输出脉冲频率,不是输出脉冲数,要有条件停止输出,不然。。。
謝謝文大的提醒
發文至現在我已經解決了
非常感謝

网友C:
加减速要对它赋值
謝謝,已經解決瞜

网友D:
首先要把你的控制要求全部告诉大家。只是要有加、减速就行了吗,要作定位,还是只作速度控制。如果做定位的话用定位指令,再设定好加、减速时间就行。但只作速度控制的话就用你的脉冲输出指令就行

网友E:
最要是要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