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FX3U系列,赋值程序删除后,数据寄存器内仍保存有原数据,请大神释疑。

楼主(2015-11-03):
三菱FX3U系列,赋值程序删除后,数据寄存器内仍保存有原数据,请大神释疑。 谢谢!想发图片,不会发。
发文字吧,DEMOVP E0.5 D208,赋值浮点数0.5到D208中,程序在设备上调试完后,把上面这条赋值程序删除后,程序中D208内还是会有E0.5,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掉电保持寄存器,PLC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

网友B:
程序和数据是没有关系滴 你把标准RAM清除就好了 或者强制赋0

网友C:
在线调试。给D208个0

网友D:
那是掉电保持寄存器,你可以MOV K0 D208 一次。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