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有带3轴的吗?

楼主(2015-11-03):
以前3G,3U都是带2轴的,有什么办法可以带3轴,或者有什么新的型号可以带3轴的

网友A:
有啊,有4轴的,
fx3ua
最新最新的,论坛管理员有卖,

网友B:
现在的3u可以带三轴啊,我刚刚都试了,Y0 Y1 Y2,都可以发高速脉冲啊。。。

网友C:
错了,3U有三个脉冲输出口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FX3G 40点(含40点)以上的有3轴,40点以下只有2轴
FX3U 都配有3轴
FX3UC-16MT-P4带有4轴
FX5U 都有4轴。
自我解救

网友E:
fx3u是绝对没问题的,刚用过。

网友F:
FX3U是三軸的~

网友G:
你开玩笑吧

网友H:
3U,找站长买呗

网友I:
3u是可以带三轴的,如果你想再多轴可以加定位模块,一个千把块钱也不是贵。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有啊,有4轴的,
fx3ua
最新最新的,论坛管理员有卖,
回复1楼:没有3UA这个型号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