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有关pid的问题,想问下大家。我设定为水壶中水60度,调谐结束求出参数,然后pid投入运行,加热,水一直升到110度,就停止了,我就断电了,不知道110度后,是升是降。如何做?难道自动调谐求出的参数,非常不理想?太超温了!

楼主:
如果,要手动设pid参数,是改写那个?p比例吗?如何改

网友A:
引用楼主615128于2015-11-03 19:45发表的 pid :
有关pid的问题,想问下大家。我设定为水壶中水60度,调谐结束求出参数,然后pid投入运行,加热,水一直升到110度,就停止了,我就断电了,不知道110度后,是升是降。如何做?难道自动调谐求出的参数,非常不理想?太超温了!

1.以手動方式設定輸出值達到所需溫度。
   如 50%輸出,60度上下。
2.設定輸出上限值60%,下限值40%;進行自動參數調整。
3.改回輸出上限值100%,下限值0%;進行測試。
4.記錄PID值,並適時修改記錄變化。達到需求。

楼主:
始终有静差,如何做,调那个参数?

网友B:
三菱PLC没看到你的PID参数,温度超过60输出值是多少

网友C:
水壶烧水能110度水温

楼主:
这几天实操pid温控,刚开始,当前测量值超调的吓人,设定60度,返回数据接近110度,从今天早上,不超调了,又出现静差,不能消除,反复致电三菱,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说法太多,定5点后再电话过来,在接近5点,又做个调谐整定出参数,直接投入使用,结果,返回值跟设定值只相差0.几度,精确的恐怖😱,完全超越了温控仪的控制能力!

楼主:
三菱,自己也说,他们做pid自动调谐时,有时也要做个几十次才能得到最佳pid值,

楼主:
我的硬件是:24mt ,4ad模块,使用4-20毫安通道,0-1000数字量,温度变送器,4-20毫安,0-300度,pt100三线热电阻,。每度温度值约数字量3.33……,我定3,60度约180数字量,返回能到320。现在调好了。

网友D:
           断电后,会降。

楼主:
什么会降?

网友E:
描叙有问题,水沸腾后检测温度只有100摄氏度,另外你想用PID实现控制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