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3):
[attachment=141109]

图中的数字编号 3.

楼主:
台达就是COPY三菱起家的,所以在这发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A:
既然知道三菱干嘛,台达也同样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三菱干嘛,台达也同样是干嘛的。

但是三菱上面好像没有这个部分

网友A:
怎么没有呢,我桌面上FX3G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呢,我桌面上FX3G都有

那请教下三菱这个部分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