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请教,Q系有一个FCALL指令,3u有什么相关代替指令

楼主(2015-11-03):
今天翻手册,发现FCALL 指令,这个指令太好用了,可惜3u不支持,只支持Q系。我每次都要下降沿复位 子程序里面的内容,不然取消调用子程序时,子程序里面的状态都是保持的。不然都要把子程序复位完成,在停止调用。反正怎么用,怎么都不爽。大师们请教,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子程序返回后好像是保存型的都保存,触发型的都复位,时间继电器也是,一般调用子程序后里面的状态都是复位掉的啊,如果你想要用子程序完成后给一个信号,可以在再外程序收到信号后用RST把那个指令复位掉的

楼主:
如果子程序里面输出一个y0,或者时间继电器,在停止调用时,状态都是保持的。。。

网友B:
用FB块,比这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