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数据线用不用买光电隔离的那种数据线啊?

楼主(2015-11-04):
数据线用不用买光电隔离的那种数据线啊?淘宝将近100块。普通带磁环的20块。买那种好啊?只是偶尔下载和上传程序。

网友A:
自己用来下载的 普通的就行了。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B:
最好是买隔离型的 都想做工控了,这么一条线应该是必须的
永远年轻

网友C:
直接做一个

网友D:
数据线还分类啊 我的是第二代黄色线 不知道属哪种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买隔离型的 都想做工控了,这么一条线应该是必须的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自己顿时高大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