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系统真是叼

楼主(2015-11-04):
WIN8.1系统安装西门子软件后每次开机出现图上这样,
WIN8.1系统安装台达触摸屏1.01.10版本正常,安装2.00.04版本最后安装到提示USB驱动时 ,选择下一步,
出现DOP HMI USB Driver.......安装失败。
打开软件运行后,在环境设置,重新安装USB驱动也一样显示出现DOP HMI USB Driver.......安装失败。
QQ:532904130

网友A:
我也一样 本来开机15秒 自从装了博图V13 卸载了也无用 开机2分钟
每天一点点
mythic

网友B:
WIN10安装博图V13的确会 导致开机启动慢,但只是10240版本,升级新版本后,好多了。
如果是WIN8.1出现那警报,只能说LZ自己系统是否有问题了,是原版系统?确保没用垃圾电脑管理软件?

网友C:
用WIN7系统的32位,很好用。

网友D:
我双11买了2块DELL本本,回来后果断把其中一个换成WIN7,真的不想在软件安装上瞎折腾花时间,太耗精力,搞到最后时间没了还没搞好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