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比如我有一个系统需要用到很多伺服控制,那么单纯的plc就无法满足了,毕竟现在市面最多好像也就4轴的plc。
那么就只有选择运动控制卡,这样就得用工控机了。但是还有那么多的其他I/O点,是否任然会联系PLC一起配合使用???

这之间如何联系?我很茫然,望大神指教。
对了,工控机是否会用专门的语言编程?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N多轴的PLC都有,大哥。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可以加扩展

网友D:
一个扩展模块有支持16轴的,不够再加模块。

网友E:
运动控制器,在16个轴以上,pc加卡也是一样,不过你得懂C语言,还是运动控制器好上手

网友F:
一般十几个轴用PLC可以实现的啊,就是价格要高一些。三菱的16轴定位模块要8-10K。用板卡,一般是用一些立体插补啊,或者其它的特殊要求才用工控机。好处是功能强大,价格相对要比多轴的PLC方案便宜。但是同时也对使用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会不会工控机控制的上位机程序的编程。至少会一门,比如labview  vb  vc  c# ,至少要会一样的,不然怎么控制呢?I/O口不一定要用PLC,也可以用PLC,随便,当然也要看点数要求,一般板卡都有I/O口的,你要告诉我有几千点,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PCI口,这个要看实际的硬件了。

网友G:
如果是多轴的设备,不涉及复杂的曲线运动,PLC也可以做的,可以选择用现场总线控制,比如CANopen、EtherCAT。

当然,选择了总线控制,就需要PLC和伺服都支持,目前,价格相比于普通的伺服要高一些。

总线是用通讯方式控制伺服,相对于脉冲方式,速度快很多,也灵活很多。
国产矩形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