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设备上使用的信捷XC3系列的PLC和信捷的触摸屏,将旧的PLC(旧的PLC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程序数据上传到电脑上(PLC与电脑通讯成功后,点击菜单栏 PLC操作---上传用户程序及数据),然后将程序及其数据导入到新的信捷XC3系列的PLC中,将新的PLC接入到系统中,系统全部上电,打开信捷触摸屏,里面的参数全部为0(例如电机运行时间,进料时间),把参数重新设定以后,电气系统可以正常运行。本人第一接触信捷PLC  小白一个 想问问大家 这是什么原因 怎样上传程序及其数据才能避免这样问题的发生 [upload=1] [upload=1]

网友A:
数据是储存在PLC的数据寄存器里面的,你上传的只是程序,数据是不上传的

网友B:
你可以选择读取上传PLC的数据,就看你选择范围了。

网友C:
每次传程序,都要从新设置数据,

楼主:
这么复杂 每次都需要重新设定

网友D:
程序里加一参数初始化功能就可以了
能不能 通过旧的PLC将参数值上传到电脑然后在下载到新的PLC中  ,如果可以,怎么操作呢

网友E:
要监控数据参数的

网友F:
可以上传数据,但不是你这么玩滴
我看见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