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编码器与PLC的问题

楼主(2015-11-04):
请教师傅们,用欧姆龙编码器 AB相接入 PLC, A超前B 90度 为正转,反之为反转
想问下,正转 反转 在PLC程序上如何编写,PLC为松下FPX

网友A:
硬件有这些功能

网友B:
通过变频器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有这些功能
意思是,接好线后,PLC内部会自动 加 减 是吗

网友C:
正转和反转不能用编码器来驱动,编码器只能计数,正转+1,反转—1

网友A:
高速计算器有几种,1相1输入 1相2输入 2相2输入,2相就是A,B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