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现在有2台[315KW电机需要分别控制,基本是满负荷启动。要求最好是平稳启动,启动电流冲击越小越好。
  星三角启动应该成本最低,但启动电流估计也得三四倍,对电网和负载冲击也大。
  请教各位,变频器和软起选择哪种还好?他们可以把启动电流控制在几倍?这两种方式各有什么利弊?大概预算是多少?谢了!/size]

楼主:
还有   由于是满负荷启动 ,变频器和软起的启动转矩如何?

网友A:
我们公司也是315kw,采用的是施耐德的软启动器,负荷不同,采用的也不同
启动电流是额定的几倍?这个软起的价格知道吗?

网友B:
变频器和软起用在什么地方好,要看你负载的要求了。根据你的说明选择软起要好些,主要是价格的因素。
软起的价格大概是多少知道吗?

网友C:
变频器和软起动基本不需要考虑起动电流问题。
如果你处变压器容量允许,还是考虑星-三角启动,毕竟成本也需要考虑到。
变压器是630KVA的  星三角启动满负荷的话应该不行。成本差别确实大。

网友D:
满负荷启动,星三角根本不需要考虑,因为星三角只适合轻载启动。
对  我以前就碰到过  满负荷的话根本启动不了。

网友E:
负载是什么,如果不涉及调速肯定软启动
不需要调速   只要求启动平滑,冲击小。转矩损失别太大

网友F:
正常工作的时候不需要控制和调速,当然是软启动好,价位低,变频器功能强大。
315KW的软启动器大概多少钱?

网友G:
软起好些,

网友E:
看你要什么牌子,ABB的软启动行不行,可以加我QQ

网友H:
315KW 施耐德软起大概要40K
有点贵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I:
软起動較好!

网友J:
我见过在钢厂里用的设备在200多K以上,用的是软启动器,而且,是远程控制软启动器在配电房,电机在现场,而且,可以集中控制,在操作室电脑上就可以控制现场电机的启停。

网友K:
315KW的电机想带载启动根本就不能用星三角,星角启动只能是在空载启动带载运行,只能考虑软启动
永远年轻

网友L:
得个好几万

网友M:
学习一下满负荷启动的知识。。。

网友N:
低压大功率电机带负载启动,1、星三角降压启动根本做不到。2、如果没有什么要求的话,使用变频器价格高了点。3、软启动倒是可以选择配置低端一点的,价格相对要便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