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我去现场,客户用的变频器输出是220v三相的,接的电机是380v的,起初还可以转,后来我把电机的380v星形接法改成了220v的三角接法,变频器居然启动不了电机了?
什么情况?变频器的频率往上升,但是电机不转,电机自己的声音反而尖锐了,后来改成380 星形接法又能启动了,我就日了狗

楼主:
我觉得啊,能从380改成220的电机,铭牌上面 会写220v/380v 这种字样吧?但是这台电机没有写,它只写了380v 会不会就是这个原因(电机是3kw的)

网友A:
瞎jb乱搞

网友B:
跟变频器参数有关,不要乱调,只要能用又何必改呢。
这个变频器我用的多,是2s系列的,输入2线220 输出3线220v的

网友C:
2楼说的在理。。。

网友D: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电机是修复的,电机的6根出线不是按照标准出线,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E:
没写380转换220的接法的话就不能随便动的。
是吧,我也觉得,之前接触的电机上面都有写220/380,接线图也有星和三角的,这次这个电机就没有

网友F:
变频器容量是多大?电机接线可能有问题。
应该没什么问题,变频器3kw的,我用星形380v的接线方法,反而可以用,正常带动

网友G: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H:
你短接的是哪三艮线   有没有检测是接的同乡

网友I(2015-12-12):
星形接法就是把W2 U2 V2 短接,三角接法就是U1-W2 V1-U2 W1-V2短接,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的话应该三角形能工作,相当380V电压的星星接法,每组线圈加持的电压是220V。星形接法每组线圈加持的电压就太低了应该不能工作。

网友J:
变频输出三相220V接380V星形接法电机,功率相当,应改接为三角形。至于不转,查下电机六条出线位置。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电机是修复的,电机的6根出线不是按照标准出线,用万用表测一下。
对,应该是连接出问题了

风铃

网友L:
380v接星型会转,220v接三角不会转,肯定是电机三相6线出线位置不对,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比如说上面一层是U1V1W1下面一层是U2V2W2,正常是U1V2是一组线圈,V1W2是一组线圈,W1U2是一组线圈。还有一种是U1W2是一组线圈,V1U2是一组线圈,W1V2是一组线圈。如果不是这样就是6个线头出线错了。

网友M:
电机绕组没有分清楚头尾吧?

网友N:
支持6楼观点

网友O:
14楼正解

网友P:
头尾接错了吗

网友Q:
二楼说的有理,电机不能随便改的,必须有注明明确可以更改星三角接法,如果只有一种三角接法,星型接法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