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如标题所说,我要如何做到这个

SETBITON(SOUURCE,POS_BIT,1)   这里面SOURCE怎么指定 ?

网友A:
SETBITON(SOUURCE,POS_BIT,1)

SETBITON 是指定位为1

SOURCE 是数据源 POS_BIT是存放结果 1是需要ON的数据位

POS_BIT=SOURCE +“1”

假如: SOURCE=9 换成2进制 1001
             再强制数据位1为ON  就是1011 再换成19进制
             POS_BIT=11
     PS: 数据位是从0位开始的 不要以为是从1开始的
    SOURCE可以直接写数字

如果楼主只想控制一个 何必这么麻烦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on=1
SetData(on, "Local HMI", LB, 0, 1)

end macro_command

这样就可以拉

如果楼主非要用你的那个指令 输出也需要别的指令(SetData等) 所以太没必要了
  • 下载积分:+5(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