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各位大侠好
   求教一个寄存器的使用问题,假如一个温度模块连接到PLC,在温度的上升过程中,我想随机提取并储存10个温度数值(这10个温度数值肯定是不相同的,因为在升温过程中)。配合触摸屏的话,怎样才能保证查询到这10个温度数值就是之前随机提取的数值呢?随机提取可以理解为满足一定条件
有哪位大侠可以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将采样的10的温度数值存放到连续的10个寄存器中,然后对这10个寄存器做历史趋势。

Good Luck~

楼主:
1楼的大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是否可以这样:

LDP X0
MOV  D300  D001  (将温度数值D300 储存于 D001 中)
LDP X1
MOV  D300  D002  (将温度数值D300 储存于 D002 中)
LDP X2
MOV D300  D003   (将温度数值D300 储存于 D003 中)
.....
.....
.....
.....

网友B:
移位指令数据往前排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楼的大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是否可以这样:

LDP X0
MOV  D300  D001  (将温度数值D300 储存于 D001 中)
LDP X1

  X0
--|^|---------------[INCP Z0]
         |------------[MOV D300 D1Z0]

网友D:
如果是三菱的用,sfwr,sfrd指令比较方便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