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4):
像这种组合元件用的是十进制显示的是这个意思么  如果我用FX2AD模块程序如下
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7 H0002 K1
        FROM K0 K0 K2M100 D2
        MOV  K4M100 D100
      T0 K0 K17 H0001 K1
      T0 K0 K17 H0003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1
高手们上面的这段程序是手册上的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通道1 通道2都用K4M100这样的话D100 和D101内容不是一样了么还有数据的低8位和高4位是怎么定义的。
下面手册上说的是计算平均值
DMOV K0 D114
DMOV K0 D116
DMOV K0 D118
DMOV K0 D101
DMOV K0 D103
LD M8000 DINC D118
DADD D114 D100 D114
DADD D116 D102 D116
DCMP D118 K20  M132
LD M133
DDIV D114 D118 D110
DDIV D116 D118 D112
我不懂的是这 些个数据寄存器起什么作用能帮忙解释下么

楼主:
求高手讲解

网友A:
程式順序:
1:選擇通道1 :TO K0 K17 H0000 K1
2:激活通道1開始轉換 :TO K0 K17 H0002 K1
3:讀取通道1的值 :FROM K0 K0 K2M100 K2
4:通道1的值存入D100 :MOV  K4M100 D100

5:選擇通道2:T0 K0 K17 H0001 K1
6:激活通道2開始轉換 :T0 K0 K17 H0003 K1
7:讀取通道2的值 :FROM K0 K0 K2M100 K2
8:通道2的值存入D101 :MOV K4M100 D101

#你把K4M100當成轉換過程使用的暫存器,只是暫存過程值而已,你也可以改為K4M200給通道2用

D114=通道1(20次)的累計值
D116=通道2(20次)的累計值
D118=累計次數(20次)
M133=20次到達,求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式順序:
1:選擇通道1 :TO K0 K17 H0000 K1
2:激活通道1開始轉換 :TO K0 K17 H0002 K1
3:讀取通道1的值 :FROM K0 K0 K2M100 K2
4:通道1的值存入D100 :MOV  K4M100 D100

谢谢之前是我太纠结于组合元件的进制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