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GX works2 无法仿真

楼主(2015-11-04):
在没有接plc时,模拟开始就显示无法与plc通信error:01809000,按f3显示error:01808009。 求大神指教,感激!!!!!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安装

网友B:
重新安装吧。

楼主:
不是只安装一个就行了么,还有GT si'mulator的么?在哪的?文件上好像没有这个。

楼主:
重新安装也是不行。

网友C:
按步骤重装

网友D:
我上次也是
重装系统 重新装了WORKS2就好了

网友D:
可能是转的软件太多了
有些软件安装是是会有小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