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断电保持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5-11-04):
如题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各位 希望你们帮帮我
1、网上说所有D区都是断电后电池保持的,是不是这样?
2、DM区要怎么用?

网友A:
1、是
2、例如: MOV #10 D0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
2、例如: MOV #10 D0
Good Luck~
谢谢 再 请问一下 如果没有电池 D还能保持吗,如果不能保持 应该怎样保存数据

网友B:
没有电池能保持一周左右,写在程序里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