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Q172DCPU复制

楼主(2015-11-04):
各位前辈,朋友公司机器里的三菱Q172DCPU电池接口不小心给拔了,估计内部固件全消失了,幸好还有另一台同型的机器顶着,但怕撑不久
打算把好的那台的数摅及固件复制到挂掉的那台,逻辑上行吗?须要那些东西,如连接线或软件版本,越详细越好,在下实在不是搞PLC的,请帮
个忙吧!

网友A:
Q172D是运动CPU 你的设备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包括机械动作,不是的话就没用
下载积分:+2(李明倫)

楼主:
设备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lvhonjun

网友B:
可以的,用MT Developer2这个软件,就Q系列的通信线就可以了,
这位老师,请问MT Developer2这个软件站里有吗?Q系列的通信线长什么样的,有图吗?谢谢!
下载积分:+2(李明倫)

网友C:
最好联系一下厂家,或者专业人员,自己弄的话风险很大
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了,风险是可能会弄坏好的吗?
下载积分:+1(李明倫)

网友D:
能进入PLC应该可以,看你能不能用软件进入PLC程序了,不过一般厂家都设了密码的,不好弄,最好找厂家
下载积分:+2(李明倫)
lvhonjun

网友B:
MT Developer2这个软件站里有,Q系列的通信线有USB的,有串口的。看你这样问,最好找个懂点的人来弄,
下载积分:+2(李明倫)

楼主:
这里真是温暖,感谢大侠们拔刀相助!

网友C:
楼主弄好啦!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