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DRVA 一直接通的问题?

楼主(2015-11-04):
各位大神:如果DRVA 一直导通的情况下,即ddrva d0 k25000 y0 y1 一直接通,如果D0的数值一直在变化(D0由编码器高速计数得到),Y0 Y1是否一直在起作用。。好像永宏PLC的可以,三菱的就不行。?

网友A:
没有试过,不清楚。

网友B:
三菱的不行,DRVI、DRVA都是单速指令,接通时不接受条件变化量;PLSY应该可以

网友C:
它只执行接通时候的数据,随后的数据无效

楼主:
plsy,plsv可以,可是我需要用的绝对值指令,后面采用时间延时闭合断开,DRVA才起作用,不过不同步。纠结。不知道三菱哪个指令可以像永宏PLC那样子操作?
三菱DRVA 一直接通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