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 PLC USB 不能通讯怎么解决

楼主(2015-11-05):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三菱FX3GA PLC USB接口不能和电脑通信上下载程序,需要安装驱动,不知到驱动从哪里安装,请各位老师帮助解决,谢谢!

楼主:
一样连不上呀!谢谢!

网友A:
你搜索一下,文件夹的名字Easysocket,是在C盘里面的,你只要在安装的时候选中这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A:
不行下个万能驱动试试吧

网友B(2015-12-11):
怎么搞定的?

网友C:
打开驱动精灵,插上PLC

网友D:
怎么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