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两线485 PLC LINK稳定可靠吗

楼主(2015-11-05):
用过的来发言吧. 数据可靠吗, 通信稳定吗

网友A:
工业用,首先是可靠性,还可以吧。485线是差分线,比起232可靠多。
下载积分:+1(flyfeky)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了很多,没出问题
下载积分:+1(flyfeky) 真诚感谢!

楼主:
我都连上了, 看着没问题, 国产经济,功能也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C:
我用几次,比较稳定,注意大电流干扰,最好加电源滤波器。

网友D:
我用著挺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