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 RS 指令哪位大哥知道麻烦进来帮解释一下呗

楼主(2015-11-05):
现在用 FX3U 485 BD板 与外部 多个设备通讯 用 RS 指令无顺序协议 怎样设置从站地址啊 如果不用怎样确定是发送到哪个从站 我看教程 只发送了两个字 通讯还 成功 了 怎么回事

楼主:
这 是自己的站号吧

网友A:
所有东西都在你发送的数据里面,这个你可以看下位设备的说明书,会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B:
1楼说的站号是计算机链接通讯时使用的站号,与这个话题无关~

网友C:
手頭上只有英文的,給您參考

网友D:
RS指令是数据传送指令,第一位是起始符,第二位就是站号,第三位是功能码,第四位是参数地址,第五位是数据内容,第六位是结束符,也就是说,起始位,数据位,奇偶奇偶效验,停止位。D8120是通讯格式设定,

网友E(2015-12-23):
好好看看三菱通讯协议!

网友F:
去三菱官网下载手册,通信篇,只看N:N网络通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