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变频器方面的高手吗?

楼主(2015-11-05):
请教一个IGBT驱动的问题,2SC0435T2A0-17的检测方法和怎样判定这个驱动好坏。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进来呢?

网友A:
要检测首先得找到厂家资料和参数,再找对应的方法油试,最后用测试的结果和厂家的参数比较才有结果.

网友B:
搭测试电路,上示波器。

网友C:
我上次让人修个伺服,应该是IGBT模块坏了,人家不让俺看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