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系列的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15-11-05):
有人能指导下QD75MH中Md20 Md21 Md101这三个的区别么?
Md20:Current feed value 进给当前值
Md21:Machine feed value 进给机械值
Md101:Real current value
看手册表示看不懂区别。

网友A:
Md20:Current feed value 进给当前值
Md21:Machine feed value 进给机械值
Md101:Real current value
这些东西可以用软件设置完成,不需要去看手册,手册看多了也累,没多大用
主要是PLC软体中会利用到这个监控数据来定义当前运动物体的位置,但有时候用到Md101,有时候却是Md21,所以想知道下这两者的区别。

网友B:
好像和那个绝对相对机械坐标的概念差不多..

网友C:
表示常用QD75MH但没有用过这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