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PLC后,触摸屏里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5-11-05):
三菱FX1S假货泛滥,最近想把一个1S的换成3S的,连带的屏幕弄好了,怎么也无法使用啦,这个是不是屏幕里的程序也要改改啊,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是滴!驱动不一样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2016-04-05):
参数也要写进去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2016-06-12):
要改参数的

网友D:
这肯定是要改的啊!

网友E:
改动不大,触摸屏里PLC选型要对应

网友F:
都要重新更改

网友G(2016-10-25):
改PLC参数和触摸屏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