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控制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5-11-06):
松下A5伺服控制器,位置控制模式,电机机械卡住不走,并且不会报警,这是给停止信号,消除障碍电机还会走位,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方法能让控制报警吗?

网友A:
过载电流设置

网友B:
居然有这种事?卡住不报警?

楼主:
是啊,把卡住的障碍物拿走了,电机还会走动

网友B:
伺服都有一个参数来调节类似刚性的东西,你可以把伺服带的平台调成像弹簧一样的。

网友C:
电流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