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X-3U不加模块本体的脉冲口Y0,、Y1、Y2、Y3能否全部使用。

楼主(2015-11-06):
请教 FX-3U不加模块本体的脉冲口Y0,、Y1、Y2、Y3能否全部使用。
想用FX-3U控制3台伺服和一台步进,只使用本体的4个脉冲口能行吗?

网友A:
本体就3个脉冲口啊.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三菱的这款FX3UC-16MT/D-P4可以控制四轴

网友D:
加脉冲模块,要不换型号

网友E:
你大概说下动作要求吧!有可能可以一个脉冲输出口通过转换下控制2个轴的。

网友F:
可以选择FX5U的,5U的有4个脉冲输出

网友G:
本体脉冲输出的机型运行不稳定,这么多轴不建议使用,可加定位模块。

网友H:
4轴用信捷多简单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