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了一个FX1N-60MT的PLC,原程序下载后不能自动循环

楼主(2015-11-06):
机器上有两台一模一样的PLC,坏了1台,换了一个同型号的PLC(FX1N-60MT-001),用GX DEVELOPER把好的那台的数据(程序,参数,内存)拷到这台后发现不能自动循环,做了第一个动作就停下来了,手动没问题,求助高手看看是不是程序设置了开关什么的,附程序。

楼主:
文件压缩了 ,要解压

网友A:
PLC诊断一下 看有什么提示?

楼主:
诊断有两个错误,一个是PLC/PPT通信错误,还有一个6709运算错误,但是连接测试时正常的,程序也能读啊

网友B:
把好的那台的数据重新输入到另一台,换plc后数据要重新设定,你监控看看新plc中数据存储器是不是都清零了

网友C:
PLC一些寄存器数据没有写入,断电保持设置等参数,或是PLC是假的,不支持一些参数,都不好说

网友D:
能运行一个循环,看看是不是两台机器的启动停止按钮的常开常闭有不同

网友E:
看了下程序,感觉不完整,后面有步进结束指令,但前面没有看到步进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