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 NA系列PLC与位移传感器怎么编程检测距离,求高手帮忙指教

楼主(2015-11-06):
CP1E NA系列PLC与位移传感器怎么编程检测距离,我编出来的数据怎么一直跳个不停,怎么回事啊,求高手帮忙指教!

网友A(2015-12-11):
不知你用的是多少点PLC.如果是40点的。扩展通道应该是2,3,4,5

网友B:
数据有小范围跳动是正常的.2楼说得对,扩展通道是从你最后一个输出通道往后计数的,肯定不是1通道开始了.

网友B:
还有你扩展的模拟量模块是AD041?还是其它什么,控制字跟输入信号有没有正确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