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楼主(2015-11-06):
请问一下大神们,就是 说我们公司准备接一个改造的活,用的MR-JE300A 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是手动去走,然后看D8340里面的值, 假如CP=0 怎么知道算出我要定位的距离, 是不是第一定定位的值都是试出来的呢,我也知道脉冲当量的问题,怎么算出回完原点到定位值的距离

网友A:
定位值,不是你自己给,PLC能主动给你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B:
如果是固定的位置,可以先回原点,手动到达位置,查看脉冲当量是多少,然后就用程序把值写入,如果不是固定的值,可以做一个示教程序,每次调试得出每一个位置的数值,然后示教写进寄存器,自动运行的时就调用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下电子电子齿轮比 减速比 算一下,一圈转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