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导航窗口如何调整

楼主(2015-11-06):
大家好,导航窗口调至左边后会挡住程式,该如何调整呀?

网友A:
直接拖到左边,它会自动嵌入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拖到左边,它会自动嵌入进去的
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B:
双击 导航 横条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你从视图——折叠窗口——导航窗口试试,楼上的正确

网友D:
直接关闭,要用再调出来,或者更改显示的比例,或者更改一行的软件元件数量.

网友E:
双击导航的横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