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只有一个通讯口被触摸屏占用,如何监控plc

楼主(2015-11-06):
plc只有一个通讯口被触摸屏占用,如何监控plc?不是同一品牌,不增加扩展模块,如何实现监控?谢谢

网友A:
买带有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
Good Luck~
小侯

网友B:
你的人機介面是哪種的
有不少家人機介面都有支援穿透傳輸
也就是PC透過人機與PLC連接
每家的設定方式不一樣
這要去查詢手冊

网友C:
什么牌子都不说,一般可以透过触摸屏连接plc

网友C:
有些触摸屏可以虚拟com口,具体看书吧

网友D:
穿透,有的触摸屏有这个功能

网友E:
楼主也不说是什么触摸屏什么PLC,让大家猜吗?如果都是三菱的那就直接用USB通过屏来监控PLC,其它的不清楚

网友F:
加通讯板或者模块

网友G:
大多数的触摸屏都有穿透功能

网友H:
一般的PLC应该有RS485接口

网友I:
PLC与触摸屏485 通讯

网友J:
先了解接口功能,然后自制通讯线。
曾做过Ls-DR30uE的,仅一个DB9口。
采取方案:475孔与屏通讯,235孔联接PC监控~

网友K:
如果是临时监控的把触摸屏电缆拨掉接上PLC编程电缆去监督一下就行啦,早前PLC大多数是一个端口都这么干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