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06):
我想在某个画面循环执行一条宏指令,这种型号的屏能否达到我的要求 ?

网友A:
可以,画面设一个开关,这个画面打开驱动这个开关执行宏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可以的 在PLC控制的地方选择 画面就是了

[attachment=141229]

楼主:
谢谢这位,我找到了宏里面可以设置成P执行的地方,不要PLC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