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伺服系统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5-11-06):
刚看了1周伺服放大器,定位模块手册的新手,问题有点简单,高手勿喷!!
1.传统马达启动一般是PLC输出Y点,控制接触器等是马达得点启动
那么,伺服系统是怎么启动伺服电机的呢?是参数吗?例如:正转启动信号?
2.用MT Developer2,MR Configurator2等软件设定伺服放大器,定位模块
参数的动作是否等同于PLC程序用MOV语句设定参数的动作?

网友A:
还没看透,重新看一百遍,包懂了

网友B:
1 控制伺服电机一般的小型的就是发脉冲来控制,正转启动信号, 距离 ,速度都是由指令完成的, 大型的就是通信能控制了
2 MT developer2 是Q172 173 运动型 CPU 的控制软件 里面的Cpu参数写在里面
MT developer2 软件是包括 MR Configurator2 这个软件是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进行设置 ,并不是MOV的语句参数动作
但是mr configurator2软件 里面的参数 就相当于MOv 参数设定 写入到B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