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的编程

楼主(2015-11-06):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控制31轴,plc无法完成了,需要运动控制卡,可我不会编程,暂定雷赛品牌的,不知群里有无人会编程,我们在成都。有这个能力的请留言,我自会联系你们。谢谢!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控制轴多的PLC也可以完成啊!如果外围气缸也多建议楼主不要用板卡,如果都是运动控制,对运动控制要求高的,对存储数据有要求的可以用板卡,如果只是单轴定位,外围气缸又多,检测的光纤又多,对存储数据没有什么要求的完全可以用PLC去。现在一个PLC控制的轴多,像松下小型PLC如FPXH-C60T的可以控制6轴,6个PLC搞定,如果不计较成本,用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学习工控知识

网友B:
信捷XCM-60T-E可控制10轴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阿云儿) 真诚感谢!

网友C:
会C语言才行,用运动控制器吧,简单一些

网友C:
台达运动控制器,需要给你报价看看

网友D:
用C语言好用,请人吧!这样效率..

网友E:
QD77MS16 一个模块16轴,二个模块32轴,最大128轴.再多有运动CPUQD172, QD173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F:
同意2楼 正确

网友G:
施耐德的M258,带63个轴。CANOPEN,要多爽有多爽

网友H:
这么多轴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控制要求,比如追剪,飞剪,同步等就选用CPUQD172加QD77MS16。如果只是简单的定位,建议选用三菱Q系列PLC加两个QD77MS16.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 13560028067 杨工

网友I:
31个轴PLC就不能完成了??
OMRON NJ可以带64个!

网友J:
楼上各位的回答好像都很好,但是好像都没抓住楼主的中心思想,他的意思是方案已经定了,就选卡控,寻求控制卡帮组,仅此而已。

网友K:
同6楼 QD77MS16 一个模块16轴,二个模块32轴,最大128轴.再多有运动CPUQD172, QD173

网友L(2016-03-07):
引用 网友A:
控制轴多的PLC也可以完成啊!如果外围气缸也多建议楼主不要用板卡,如果都是运动控制,对运动控制要求高的,对存储数据有要求的可以用板卡,如果只是单轴定位,外围气缸又多,检测的光纤又多,对存储数据没有什么要求的完全可以用PLC去。现在一个PLC控制的轴多,像松下小型PLC如FPXH-C60T的可以控制6轴,6个PLC搞定,如果不计较成本,用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

1;超过6轴,运动控制又比较复杂就不要使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
2;其实现在使用PLC控制多轴已经可以通过走CAN通讯等总线技术
和以太网通讯等通讯控制来实现,这个不一定要使用什么外国品牌了,
国内一些PLC也可以做到。
3;其实楼上的朋友表达了部分正确的意思,使用什么控制还是要以满足
工艺为第一要务,其次是利润和成本,再次是完成项目的进度。
不断向前